昂达754针主板在44到C1之间来回跳~!

楼主(2009-07-17):
一块昂达754针主板在44到C1之间来回跳,过10级秒后跑码到7F停住了
主板

网友:
是不是NF的桥?pCIE的显卡?如果是就是桥空焊了,由于PCI-E总线故障引起的不过内存。

网友:
是昂达NF4S的主板

网友:
拆下来重新做一次BGA

网友:
确定显卡好的,就加焊桥吧!
停在7F就等着你按F1了。

网友:
那些一般桥问题多

网友:
桥和CPU座出这样的问题多。

网友:
是桥的问题单桥最容易坏的!怀疑桥的可能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