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eb772纯平显示器没有信号故障

楼主(2009-07-17):
今天接到一个LGEB772G-NA的纯平显示器,拿来的时候是一接信号线指示灯变成黄的就没有图像,吧信号线一拔掉就有个没有接入信号的图标指示灯就变成绿的,,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那位朋友给下指点,,,,,,,,,,这里感谢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网友:
查下CPU和存贮器那块!

网友:
行或者场有一根信号线断

网友:
描述现象不专业.没有给出测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