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7):
HKC19宽屏,一开机显示画面一闪就没了。。不接主机也是开机一闪就看不见那个没信号的东西了。查那里哦???谢谢
信号

网友:
高压部分有短路

网友:
电源电路,高压电路和灯管

网友:
短路了,一般是高压!

网友:
先排除灯管,再看看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换个通用的也不贵啊

网友:
是电源高压一体的板不,,,很可能是一电容爆了...

网友(2009-09-19):
我有一台HKC 983A开机不接信号线都正常,就是接了信号之后,上到1024*768分辨率后,有的机器显示正常,有的显示就一亮一灭的,指示灯也跟着一亮一灭。请问下各位有没有修过这种现象

网友:
曙光
你是温州曙光的??

网友:
吴然柱
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刷一下试试。

网友:
吴然柱
我修过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换高压电容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