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848主板跑C1

楼主(2009-07-17):
故障:技嘉GA-8I848ML跑C1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3084-1-1.html

解决:测试内存供电 时钟都正常 打AD线阻值也正常 在测试AGP供电的时候发现2个MOS无输出 D G都有电压 看来就是他们作怪了 换了上U代码一路狂飙 呵呵

网友:
技喜的845/845P都有这故障
谢谢

网友:
那两个管子也为北桥供电的吧.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  没电压  我会先量下S极 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又是pci-vga之间的芝麻官,坏的很多,dc-dc电路!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没看跑码前也先把所有供电量量

网友:
这组电压坏了,南桥也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