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摘录】Hi-c电容及ESR参数

楼主(2009-07-17):
  Hi-C电容与固态电容相比,哪一种更好?这要先说一说供电电容的一个重要参数—等效串联电阻(ESR)。
  等效串联电阻的英文全称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缩写为ESR。理想的电容自身不会有电阻,但实际上制造电容的材料有电阻。从外部看,这个电阻跟电容串联在一起,所以就称为“等效串联电阻”。
  ESR的损耗与通过的电流成正比,电流越大,损耗就越大。比如两颗功率都是70W的CPU,前者电压是3.3V,后者电压是1.8V。那么前者的电流是I=P/U=70W/3.3V=21.2A,后者的电流是I=P/U=70W/1.8V=38.9A。后者将近是前者的两倍。在ESR相同的情况下,后者的损耗就是前者的两倍。所以降低损耗就必须用ESR更低的电容。
  ESR的危害不仅仅是损耗,更重要的是“纹波电压”。没有任何波动的直流电压应该是一条水平直线,当有电压波动时,电压就变成波浪形,电压水平线上的波峰和波谷就是波纹电压。ESR值与纹波电压的关系可以用公式V=R(ESR)×I表示。公式中的V是纹波电压,R是电容的ESR,I是电流。从公式可以看到,当电流增大的时候,即使在ESR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纹波电压也会成倍提高,因此降低波纹电压就必须采用ESR值更低的电容。
  纹波电压的危害是导致CPU工作不稳定,容易出现判断“0”和“1”失误而死机。波纹电压对CPU的影响与CPU的工作电压相关。比如0.2V的纹波电压对于3.3V的CPU而言,0.2V纹波电压所占比例较小,不足以形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1.8V的CPU来说,所占的比例就足以造成CPU运算失误。所以,现在的CPU供电电路都采用低ESR的电容。

  普通液态电解电容的ESR在20毫欧以上,固态电容的ESR是5毫欧。Hi-C电容的ESR小于5毫欧。所以Hi-C电容优于固态电容。

  Hi-C 电容的英文全称是Highly-conductive polymerized Capacitor,中文叫做高导电聚合物电容。从上图看到是塑封帖片式的,有点像钽电解电容,其实不是。这种电容的阳极是烧结钽(或铝箔),阳极介质是氧化钽(或氧化铝),而阴极(电解质)是固态的、高导电聚合物。正由于电解质是高导电聚合物,使得它尺寸小而电容量大、ESR极低的特点。
  一般固态电容在摄氏85度下寿命是2万小时,Hi-c电容在同样温度下的寿命为4.48万小时,提高了一倍以上。

网友:
Hi-C电容在电脑主板和硬盘上,只能看到寥寥几个,而且用在重要核心供电的地方。Hi-C电容自身漏电小,纹波系数低,工作稳定,采用的成本也比较高。广泛用在航空航天,雷达,GPS,卫星,导弹。在民用电子设备里,如高档的数码相机等。国产电子用的比较少,国外的多。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发生过流过压时,容易炸飞,给后续维修员难以确定原值。

网友:
通信电子行业用的比较多

网友:
体积小用于比较小的电子产品上~~~

网友:
恩恩``一般拆精密的设备上都有```

修复过一个硬盘```5V对地短路``测了`是电容通路```后来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