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复位电压偏低

楼主(2009-07-17):
上负载量CPU核心电压是1.7V ,时钟0.3V,复位只有0.4V,内存供电是2.5V ,复位电压偏低,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CPU的复位通相哪里去,北桥附近也没有找到,不知道北桥供电怎么测,这块主板不知怎么修了?

网友:
把这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白色的眼力真好,一下子就看到那个电容鼓了!

网友:
这个电容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你跑一下开机脚正极是否到IO,可以先把IO换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上哥们好眼力  这样都能看到

  北桥应该有两个电压  你就测北桥的供电管 个北桥上的电容

网友:
我遇到楼主一样问题,不知楼主解决没有啊.求教啊

网友:
发现整板无复位,换了几个74门控还是不行。

网友:
我遇到三块这样的板子了.一个是会没复位.但过不了几天又可以正常用了.一块先是板不亮后来有几个电容爆了换之.测没复位了.第三块是今天刚收到,848主板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多换几个电容,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CPU没有REST
1:北桥通往CPU_REST的信号线断,跑一下CPU_resT的线路
2:SB没有能正常复位北桥
3:北桥没有正常工作,测量一下北桥的基本工作电压
4:声网卡,BIOS, IO等芯片的复位脚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都是SB的问题,如果全板都没复位的话

网友:
把时钟IC周边的电阻都量量,看看是不是都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