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主板复位低

楼主(2009-07-17):
今天刚收到一块848上独显的主板.开机跑00,把板主拿下来后看到AGP显卡槽下面的两个场管有被烧过的样子.反面成黄色.但测量下来管子有242的值.测负载:主供电1.47  时钟0.4  复位0.4 PG1.45

IDE口的第一针也有5V的复位.点复位开关也有跳变.便负载上没有跳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便负载上没有跳变.
U的复位电路这快· 是不是该重点检查

网友:
CPU供电不足,也可能是I/O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这块块是的复位是由北桥直接给的吧怎么查.北桥是由南桥复位触发器提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还是一样怎么办

网友:
换北桥试一下啊。老主板CPU没复位。一般都是北桥的事

网友:
CPU复位电压低查北桥(要有VCORE、AGP1.5V、内存2.5V三组电压)

网友:
电压时钟  排查啊

网友:
楼主,查下北桥供电及复位,CPU没复位或信号偏低,首先可以怀疑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假负载测得的1.47V,是否有点低,先按CPU供电较低来修:查VID信号、换主IC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修起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桥还有必要修么大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前几天忙没来得急来看呵呵谢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