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ve170s液晶驱动板

楼主(2009-07-17):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菜鸟.最近碰到一个AOC17的液晶白屏,打开后发现是驱动板上的上个像三极管一样的元件烧掉了,烧的整个元件都碎了看不清元件的型号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找了,有修这或者见过这个驱动板的请告诉我好吗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个MOS管,一般有两种,N型和P型的,根据控制电路自己分析。或者上料号,我查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坏掉的只能看到后面的尾数,上面的是20,下面的是5E

网友:
请武汉天涯浪子加我啊,我找不到你的QQ号,我的是505068188

网友:
2# 武汉天涯浪子

网友:
5# 雷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