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9-07-17):
我有一快K8B5主板,<网上显示是捷波》 诊断卡显示跑C1 C3 26,但是就是点不亮,换了好几张显卡还是一样。 我怀疑是不是bios资料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是刚学修主板的,谢谢各位高手了!这主板很急`

网友:
先看看内存供电 BIOS IO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的是2.5V  BIOS就是找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山寨机的问题。一直在网上找BIOS  就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