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触摸板奇怪问题

楼主(2009-07-17):
当有触摸板时你想向左它就向右移!你想上移它就向下移!左击各右击是好的!

网友:
设过了没用!不是硬件问题!用PE也是一样!

网友:
是硬件的问题不软件问题!

网友:
换个触摸板试试。触摸板都是PS/2接口。

网友:
换了OK了!我想知道怎么会是这样的!是不是触摸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好了就行了,许多东西没法较真的

网友:
维修要进步的!请不要在止步!

网友:
我不知道谁的观点对。。要不你把那个触摸板,拆来和新的对比?

网友:
“把它反过来装应该就好了”老大家太有才了!可惜装不上啊!只因位置不对!

网友:
难道就没有方法可以搞一下吗?

网友:
触摸板主芯片设置问题。通过外接电阻设置正向或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