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P4KE440A用什麽管子代换

楼主(2009-07-17):
请问二极管P4KE440A用什麽管子代换呢,谢谢?(是用在菲利蒲107S显示器的电源部分TEA1507的第8脚)。

网友:
找一只快恢复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二极管叫: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找不到原配管子的情况下可用快恢复二极管代换

网友:
版主不要误导了,这种管是瞬变抑制二极管,过压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