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6y080l22011全盘叹号 无密码

楼主(2009-07-17):
小弟有一块迈拓 6y080l22011 80G硬盘并口,用mhdd检测出全盘的感叹号,无法分区装系统,不知道该怎么个修法,用pc3000修的话请哪位大侠,指教一下具体的步骤方法,小弟不胜感激。
硬盘

网友:
呵呵 固件坏了

网友:
读下固件 看看固件有什么反应??

网友:
用PC3000可以先把G表转P表试试,这方法修过几个MT的,不行再刷固件

网友:
最彻底的就是SF了,修盘好搞,如果不是恢复数据,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MT硬盘非常典型的故障,固件坏了,如果是用XLY工具检测,应该有24或27号坏、但也有其他的模块也有损坏的,回写固件即可。如果数据恢复稍微复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