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本本 没待机电压

楼主(2009-07-17):
一HP 520本本 客户说是雷P的
现在故障是插电源 2秒内有待机电压。1-2秒后待机电压全无
好像是保护了。无从下手。板上的指示灯。先绿后黄 再闪六次黄灯。再绿黄。然后全无灯了。
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请指点。谢谢!
电源

网友:
请使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晕哦。我还以为什么来的。我知道用那功能。我和人家的又不一样。我是上电1-2秒有待机电压。然后就全无了。好像是保护了。

网友:
先把网卡干掉再说.

网友:
网卡。拆过。了

网友:
待机没有,查下3V,5V,有没有?
现在故障是插电源 2秒内有待机电压。1-2秒后待机电压全无,要是查没到3V5V,拆南桥.再测极性电容和场管.

网友:
断开PJP1后。待机电压出来了。电流可以达到0.3A
查PJP1的后端连接到很多地方。先是PU7
这个IC第一脚是1.8V 通到北桥。 没电压。对地阻值1.3欧 不知道正常不。
PQ17对地短。拆了它 没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PQ16和PQ17是串连的。PQ16正常无短。 它们都是连到PU11 SC411IC上面的。

网友:
又换了南北桥。还是不行。真不知道应变查哪。PJP1连接点是+5VALWP转+5VALW的。明显是5VALW后面有问题。可是不知道查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