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显示器 花屏

楼主(2009-07-17):
HP 17“显示器 花屏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加信号直接就是图中的样子  加信号后能正常显示几分钟 然后就花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先用通用板试试吧

网友:
我有一台清华同方的19宽屏液晶,故障和楼主稍有点像~~没有楼主的这么严重!
我的是在window图形方式下使用基本没事,在DOS字符界面情况下,就出现横向的白条,有时屏还一亮一熄~~~
指示灯也伴随着屏一亮一熄~~~
但是在图形状态下没事~~~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是驱动板哪一块的问题???
有哪位有经验的请帮下忙!!!

网友:
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dow图形方式下使用基本没事,是完全正常还是有什么现象?
建议先用通用板看看

网友:
在windows图形方式使用,基本没事是指像DOS方式下出现横向的白条的情况只有过二三次,机率很低,不过只要在DOS黑色屏幕字符下次次都会有,而且横向的白条出现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屏还一亮一熄的情况~~~~

网友:
30元的通用版,17 19只要是LVDS都可点亮,只是显示区域不同。
要修液晶,最好备快实验板

网友:
找到原因了  是屏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