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AME4850-GD3 CH版 512M D08如何调整风扇转速

楼主(2009-07-17):
IGAME4850-GD3 CH版 512M D08如何调整风扇转速
调整风扇转速步骤如下:
第一步 解锁ATI Overdrive

第二步 点击 ,选择“配置文件管理器”。建立文件。比如4850. 然后保存退出。

第三步 在“文件夹选项”中,把 “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勾选掉,并选中“显示隐
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第四步 到C:\Users\adminstrator\AppData\Local\ATI\ACE目录下(adminstrator是使用者帐
号),找到:4850.xml
如果你使用的XP 操作系统的话,相应的目录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strator\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ATI\ACE\
(adminstrator是使用者帐号)
第五步 用记事本把4850.xml文件打开,并找到如下字串:

首先"FanSpeedAlgorithm" value="Automatic" 改为"FanSpeedAlgorithm" value="Manual" 而
<Feature name="FanSpeedPercentTarget_0"> <Property name="Want" value="14" /> 中:14即为目前风扇的转速 (百分值)把14改为0到100范围内的数字(建议是20到50之间)即可,保存文件并退出。在温度和噪音之间取得一个您满意的结果。
第六步 激活配置文件

以下是风扇转速在40%左右下GPU温度值。(要知道这HD4850没调风扇转速之前GPU的温度达80
度左右,散热器可远观而不能摸也!)

这个调整风扇转速适用采用公版风扇ATI3850,ATI3870,ATI4850,ATI4870和ATI4890

网友:
呵呵  可以在bios理直接下手

不过对与  bios刷新不太熟的 还是不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