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9-07-17):
一台HP 康柏2100 笔记本 昨天用用一切正常  今天系统损坏  重做系统 驱动装好 在安装系统过程中 重启   进XP画面后黑屏  本以为是系统问题  最后发现所装的系统就是这台机器 之装的系统盘  用MHDD检测硬盘到百分之十时自动重启  换了几张系统盘都这样   是什么问题  我怀疑是硬盘损坏  不知道用DM低格硬盘有没有用  还有就是这机器昨天还能充电  今天就不能充电了  测充电端子  电压正常  是不是电池内的电池管理芯片损坏  请大家给我一个答复  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散热不好,老本本都有这毛病,第二个可能是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
再不行就把主板拆下来看一下吧

网友:
散热不好 不存在  我还是怀疑硬盘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