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A_N17C

楼主(2009-07-17):
做完系统之后,进入XP画面就死机,确定机器没问题,手动安装也用了

网友:
兄弟,你这个讲得是不是不太清楚啊?  “确定机器没问题”?  还有其它情况吗?较细节的部分,有没有更换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内存都换了,并且在BIOS中不死机,一进入XP界面就死机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