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自检完内存不动了

楼主(2009-07-17):
昨天来一联想机加电无复位,拆了网卡开机了,显示Lenven不动了,按复位同时按TAB键(跳过了LENVEN的开机画面)显示从BIOS,CPU,主板K8M800-M3等信息后,显示"Memorg information: DDR400"不动了,往下应是检硬盘了,但不动了.最小系统也是这样.连COMS也进不了.COMS放电,换IO不行,量各供电正常.主板是K8M800-M3是雷击的.
      说来也巧,刚又有一方正机,别人清完灰尘也成了这样,检完内存不动了,也是COMS都进不了.高手帮说说下一步该怎修.谢谢了.

网友:
换内存看看。。。内存没问题换硬盘。

网友:
刷BIOS资,应该可以

网友:
建意先换内存条.再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换个内存槽,

网友:
谢谢,内存换过无效,BIOS没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