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A8E 开不了机

楼主(2009-07-17):
昨天接手一台华硕本本A8E 开机键盘上排的灯亮了一下,大概2-3秒吧 就灭了,没有那种超小的MINI测试卡, 灯会亮下就灭了 应该在跑码了, 现在具体不知道那里坏了,那位大哥知道的指导下小弟我 不剩感激,谢谢各位好心人
开不了机

网友:
闪了就灭了应该是保护了吧。。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短路保护,还有CPU核心供电不正常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ASUS的 不跑代码 或跑不过很多都会掉电所以掉电不必考虑的 看电流是否有跳变来判断故障是比较稳妥的 但要有足够的经验!

网友:
不是掉电 电源指示灯还亮着的 就是大小写灯 NUMLOCK灯之类的 亮一下 就灭了

网友:
不能沉了 大家帮帮我 没思路了 因为还没有PCI-E的本本测试卡 看了价格 都好贵

网友:
机器能亮吗,应该是有虚焊的吧

网友:
为了修本子,它是少不了的。但你没有说明电流能上多少,这才是关键。

网友:
看看电流跑到多少掉电,先要搞对方向才好维修

网友:
要想修好它 诊断卡是少不了的

网友:
可我一年到头修不了多少本子 那个卡也太贵了点吧 电流到没有测试过呢
机器屏幕不亮 刚开机 键盘上的灯亮一下就灭了 开机的灯是亮的

网友:
重新拔插一下内存显卡等测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就应该拆机维修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