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7-17):
我的一个U盘插电脑上认不到,但指示灯能亮,里面有很多数据,请修过的高手指教
电脑

网友:
怎么没人来给我回答一下,我换了12.000的晶振,但还是认不到

网友:
认不到,查下3.3V供电,再不行换主控了,自己要先搞清楚,,是软问题,还是硬问题,!

网友(2009-09-13):
检查供电3.3v是否正常,正常则补焊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