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1秒黑屏

楼主(2009-07-17):
第一次修液晶显示器    开机2秒后黑屏但是指示灯 显示绿灯          开机指示灯显示绿灯应该说明电源板和驱动板没什么问题吧 求救 我下面该怎么办

网友:
看看高压板的灯管

网友:
像这种情况 一般是高亚部分保护了 检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灯管,查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问题出在高压板或者灯管,你如果告诉我们品牌和型号我们就更容易帮到你的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个两秒黑屏的是换电源部分滤波电容,那个电容明显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