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r505 开机掉电

楼主(2009-07-17):
sony r505 P3 1G 待机电压电流正常 3v 5v 1.8vsb均正常 量全板电容均无短路现象 触发后电流跳到0.18左右掉电
在以往的经验中开机掉电 大部分是cpu供电问题 所以先查这个 找假负载 靠 听高手说 目前没有p3的假负载(为什么不生产呢?是不是嫌P3的机器少) 只好用迅驰假负载先代用一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反正都是479M的 居然触发后不断电 电流停在0.11A  不可思议啊?!在不断电的情况下 我仔细测量 主板大部分电压都没出来 当然cpu电压也没出来 对比待机下多了两个电压 ADP3203(cpu pwm)的vcc3.3v供电 还有个1.8v的供电
研究到这一步已经无头绪 让我最奇怪的是 迅驰假负载居然能使整机不掉电 而且是没有cpu电压的情况下 不知道这个假负载触动了板上哪根神经
在无头绪的情况下 我最喜欢上网查 查这款机器的所有案例 有的说SB问题比较大 有的说换ADP3203 还有一个是换IO(可能是h8)而修好的
我也盲目 目前怀疑最大ADP3203 手上无件 明天先买个换上试试

网友:
自己顶一下 防止石沉大海

网友:
这是求助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