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r100解密

楼主(2009-07-17):
有哪位高手知道r100怎么解吗?谢谢
求助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是否对你有帮助,机器是M100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4832-1-1.html

网友:
R100解密跟M100是不一样的,好像只有刷BIOS才行。A100也要刷BIOS,好像东芝我看到的只有M系列的才有那个放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