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诊断卡哪种好使些?

楼主(2009-07-17):
才学本本几个月,我师傅的诊断卡用起很不爽,经常不走码还不支持MINI PCI-E,想自己买个,这两种诊断卡兄弟们帮俺看看,哪种好使?谢谢

网友:
都一样,该不走码的,放上什么卡都不走码,因为走不走码,取决于该主板是否在MINIPCI_E上设置了LPC信号。想要走码也可以,自己飞线。

网友:
版主回答的很经典,“不走码的,放上什么卡都不走码”,其实诊断卡的原理都一样的,只是有的耐用一些

网友:
这么说的话,一定会选上面的那种了,两种接口都有了

网友:
下面这种直接支持的型号要多一些。另外它的芯片隐藏在里面,相对不容易损坏。工具这东西有时候还是功能单一一些的好。

网友:
这是大众化的卡
只能用大众化的机器

网友:
当然首选第一个啦,通用性强一些嘛~

网友:
一般卖卡的人都会告诉买家有的PCI-E口可能没有LPC信号,并告之可以飞线,以免买家误解卡有问题。

网友:
第一个是:3用的:1:Mini PCI, 2:Mini PCI-E,3: LPC。价格:180左右,建议量少的话用他,毕竟是多功能的。还实惠
第二个:我一个朋友好像在基地买过,200元左右,据说很好用。那耐用。。

我也是听说罢了

MINI PCI-E不跑,很正常,飞线吧

网友:
我覺得上方的比較好耶
多了MINI PCI
沒有一張卡可以通吃的
不跑的話就外接LPC吧

网友:
般卖卡的人都会告诉买家有的PCI-E口可能没有LPC信号,并告之可以飞线,以免买家误解卡有问题
   请教楼上的师傅怎么飞线泥?

网友:
是啊,怎么飞线啊,告诉一下

网友:
第二种是阿林做的
对于那些PCI-E走线但是线序不标准的可以多支持一些!
对于PCI-E插槽上没走线的都要接线.

网友:
工艺角度显而易见!
阿林的绿色PCB明显指令好很多!
经历多次升级,设计合理,焊接精良,切口标准,质量好.

网友:
哦,难怪呢,我朋友在基地买的这样的卡,我在市面都没见过
还有个说明书
这个卡应该只有基地有,基地的BUG卡做工很漂亮,
不是一般的BUG卡,焊点毛糙。我从红阳发的BUG卡,居然有虚焊,焊点毛糙,还没手工焊接的圆滑呢。有空给你个图

网友:
我觉得第一个好点

网友:
LPC从哪接呢?

网友:
飞线还是要的,下面的的还可以

网友:
请问LPC在DEBUG卡上。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
还是第二个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