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随显示内容涨缩是哪的事?

楼主(2009-07-17):
如题,比如打开新窗口,改变窗口的最大和最小化,都有明显幅度的涨缩,特别是显示白色的内容。以前偶尔见到但都是稍微,这台机器太明显,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是出在电源上!!您查一下电源是不是随幅度的涨缩而变,如果是那就更确定了。

网友:
高压呼吸效应.引发这种问题一般有高压包本体.ABL电路.升压管的S极取样电阻变质等.

网友:
挖 厉害 以前修这呼吸效应的问题头特别大
现在有斑主的思路以后就不怕了
行场震荡心片有个管呼吸效应的脚,我师傅以前是叫我们修那里,请斑主赐教下

网友:
经查B+和二次电压都不波动,就是屏幕会动且已更换行包故障不变。请指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