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754主板无内存 北桥 CPU供电

楼主(2009-07-17):
有一块AUSU754主板 无CPU  NB  内存供电  北桥1。2V供电MOS管的G极控制电压只有0。2V 不正常  跑线发现 G极经过一个排阻与LM324的14脚相连。但是翘起北桥供电的MOS管S极 G极就有10。2V,另外 内存的供电MOS管也是这种情况 又是翘起内存的MOS管的S极  G极电压10。2V 此G极经过跑线直接与另一个LM324的1脚相连  CPU的供电也没,小弟现在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怎么检测都没查出是那的问题 特此上来请教老大们。。谢谢指点。。现在上存不了图片 。。

网友:
这个问题要从时序方面来说,你应该先修内存供电把内存供电修出来了,,其它的供电也就正常了,内存供电的324这种情况是对的,,你断开MOS的S极,324的反向输入端没有反馈电压324就认为G极控制信号过小导致MOS的S极没有输出电压,导致反向输入端没有电压反回,,324当然会调高G极的控制,,来稳定2.5V的产生,由你说的这个现像可以说明324 是正常工作的,那么你这个现像,我感觉,,你就去查324的3脚,,也就是说324这个单元的正向输入端电压,把正向输入的2.5v电压修出来了,我想内存供电也就正常了,,没有板子,,只能告诉你这些了,祝好运`

网友:
经跑线路 LM324的3脚与开机控制芯片IT8282M相连  换了一个IT8282M 内存电压出来了 NB的1.2V 也有了 但是CPU的电压还是没...看来CPU那边有问题还是内存那边的问题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