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P4PE2 REV 1.00自动开机不能关机维修

楼主(2009-07-17):
图片看不清的用鼠标点图片打开就OK了

此板上电自动开机,短接开机跳线关机后,一松开短接跳线的表笔又自动开机,由此判断绿线被处于一直接地的状态。跑绿线出来发现连接一个电容,一个三极管接地,根据线路情况可判断为是由电容或是三极管引起的故障。,先把电容拆掉不要后,再上电。现在不自动开机了,点开关开机正常,再关机也正常。此板修复。

此主板是因为电容漏电直接把绿线接地导到一上电就自动开机

主板图:

主板开机电路图【手绘】

昂达不关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5519-1.html

网友:
哈哈 你的 三极管 画反了。。自己赶紧改正!

网友(2010-01-31):
有信心,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

网友(2010-04-10):
楼主的理论相当好啊,令人眼馋啊!

网友:
理论好  但实践更重要    我碰到过一家电就开机  管不了机子  后来跑啊跑    是io坏了   呵呵

网友:
在主板里面什么问题都有啊  这个维修经验不错  这样的问题IO的也多

网友:
这个故障IO出问题的也并不多,特别是华擎板,常有通电就自己开机的现象,其它功能完全正常!!但我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凤哥我顶你,跑线的功夫一流,要跟你老学了~

网友:
我修过 不开机的 是楼主图中那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华擎板子不开机, 那个小场管经常坏,换了就好,今天的电容坏引起无法关机还真没碰上过呢,哈哈。。。

网友(2015-11-18):
这里三极管推测是低电平导通PNP类型的,电流工作方向应该是E级输入,C级输出,楼主这里画的三极管C级应该是接地的,而不是E级。

网友:
楼主这样子画的三极管相当于是NPN 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