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航嘉不同功率的变压器图

楼主(2009-07-17):
航嘉的300w到500w的变压器大部分一样都是309-35119-220 rev:f的只是功率因素变压器(即肖特基后的磁环线圈)不同,再有就是功率管大一些,散热片大,还有就是保护电路的点不同,所以打摩电源完全可以增大功率

网友:
后面几张是服务器的电路板和300w的一样只是输入的电感大,散热器大,开关管都是13009l to-3封装,500w的输出电感的直径大线粗,肖特基管两颗一组共6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