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电源风扇不转是不是就是坏掉了?(我没有任何维修经验)

楼主(2009-07-17):
一个P3的机子,最近一开始硬盘出现问题,不能正常使用,后来直接无法开机了,看了下主板的LED灯没亮,觉得应该是电源的问题,苦于家里没万用表,所以想问下,如果电源把电源线插上风扇却不转是不是电源就坏了??还有我打开电源里面的保险表面看起来好像没坏!
还有刚刚待机短接了绿线14和黑线15,风扇也不转,应该是电源坏了?

网友:
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不转,说明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