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HOPELY,ATX-3008-SP电源修复一例

楼主(2009-07-17):
近日接到一个长城电源,型号ATX-3008-SP,故障为无任何输出,按照维修电脑电源的一句名言所说
无5伏修高压,有5伏修低压”
的原则,我想应该是高压部分损坏。
打开电源一看,果然发现辅助电源的一个七脚IC芯片已经爆炸了,炸成了这样

他在这个位置

继续检查,发现一个13009场管也坏了。

由于7脚IC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我上论坛找了一下,基本可以确定是p1014ap06,高压转低压的一个电源芯片,论坛上说TNY264、266,viper22a(这里有误区,这个芯片是8脚的,管脚定义也跟其他的7脚芯片不一样,换要改电路),5H0165R可以替换,于是我就找到一TNY268换了上去,因为我看263~268的DPF都是同一份的,以为只是功率不同,事实证明他们的外围元件也有差别,不能直接换。
第二步由于手上没有13009,所以我换了一对BU508A,虽然他们的封装不一样,不过我还没发现电源板上只有TO-220封装而没有TO-3P封装的,一般旁边都有两个小孔,可以装下BU508A。

换好后测量了一下对地电阻,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上电,结果还是没有输出。
继续测量后发现辅助电源的变压器坏了,有一个脚的线烧断,我就找了一小段铜线把它接了起来,还好只是在针脚那里断了,要是在中间断掉,这个就不用修了,因为这个变压器一般都比较难找到。

由于TNY268不能直接替换P1014AP06,所以该电源还是没有5V的待机电压输出,过了两天我才找到一个TNY264更换,结果上电后绿线3.65v,紫线5.12v。短接绿线跟黑线红线输出5.03v,黄线11.8v,橙线3.35v,完全正常了,该电源修复。
总结:P1014AP06可以直接替换的芯片有TNY264,268由于外围元件有差异,不能直接替换,要改外围,viper22A管脚的定义也不同,更不能替换,而且是8脚的芯片,5H0165R没有实际操作过,我不确定。最后再打一下那句名言“无5伏修高压,有5伏修低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首先对你这句名言发表一下意见。这句话对于单独的辅助电源来说有意义,但对于电源整体故障来说并不准确。如果辅助电源正常,电源无法启动,你不会只查低压侧吧?你的13009又如何能发现问题的?
指出几点不妥之处:1、13009是开关管不是场管。2、BU508A是8A的管子,13009是12A,功率大大缩水。3、TNY264、266-268的构造都是一样的,只是功率的大小不同。不明白为何TNY268不能替换而TNY264可以替换?文中所提及的集中芯片只是反馈方式的不同,理论上最好用同一种反馈方式的芯片替换,但在买不到芯片的情况下也可改造替换,当然把无源的反馈改成有源的反馈会麻烦很多,反之就简单了。在此附上tny264/268的pdf。

网友:
无5伏修高压,有5伏修低压.这话是对初学者说的.在实际修理中,千变万化。

网友:
我前些天也修了一个一样的电源。那电源的IC1014也是坏了。我就用了268来带换现在也一样用着好好的。。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教,不知道楼上的是不是同一型号,我换268没有输出,然后换264就有了,难道是我更换了BU508A的缘故?后来装上主机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我就没有管了,希望经验对大家有用。

网友:
无5伏修高压,有5伏修低压

前天修复一个 有5V待机电压···发现10037坏··更换··其他电压正常了 ·

可是 -12V  一启动就慢慢升到 21V 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是主电源开关变压器存在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