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详细分析一下高压板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7-17):
有哪位大哥能详细分析一下高压板的工作原理?
最好加上图解小弟不胜感激在此谢谢!!

网友:
这个是我的资料里面的一个最简单的高压条电路,这个如果看不明白就去看看电工基础

网友:
高压电路(Inverter)原理及常见故障(Q5C3& Q7T3)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23934&extra=

网友:
高压板芯片在控制板和驱动板没发开机信号时,是不工作的,因此整个高压板处于待机状态。当开机按钮按下后,在高压板自己的检测电路正常和驱动板发出开机信号(1.5v~5v)。这是工作流程。

然后在高压板正常工作时,不考虑驱动板故障。当高压板管理芯片检测回路的测量数值超过预定数值就会自动切断输出到功率管子的脉冲。有的高级芯片还能反馈个驱动板一个错误信号,并且关闭显示器,使显示器处于待机/错误状态。这也是一些显示器会反复在开机和待机状态切换的原因之一。

具体讲,如武汉天涯浪子的图:
各引脚功能已经标柱出来。具体含义请参考PDF文档。引脚1为背光亮度调节。一般机器设计重驱动板接出信号给1脚,从而调节亮度。图中是接法原理。在应用中和图有时是不同的。330K、10k、1K三个电阻组成串联降压取样电路反馈个引脚4,引脚4和其周围元件对取样信号进一步净化和变换,反回TL494内部的诊断单元进行处理。若超过预定的电压/电流波动范围,认为高压输出有问题。诊断单元给输出端相连的单元电路关闭输出的信号。这就是基本的工作流程。具体的数据根据芯片而有所不同。
进一步讲,它就是个ATX开关电源,高压开关电源。 如果没记错,有些电脑电源和LCD电源、高压模块用的是相同或相似的芯片。只是芯片的输出信号频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