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1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09-07-17):
朋友的一台飞利浦107S71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屏下半幅黑屏,上半幅正常,中间较亮,把外壳打开,先测场偏转线圈的引脚电压的电压有2.5V正常,测场IC--TDA4863AJ,5脚的电压是0V,没电压输出,应该是TDA4863AJ坏,但手头上没有,无意中提了一下主板,显示正常了,放开又不行,难道有虚焊?没个焊点都看了一遍没发现有虚焊,经几次试找到了规律只要提主板的TDA4863AJ散热片就好。加焊了TDA4863AJ也不行,难道要全盘补焊?这样是否说名TDA4863AJ没坏?没思路了!

网友:
看下TDA4836附近的电容和电阻吧,你提时正常,不一定就它虚焊,也有可以是提时引起板子变形,故障点就接触了。应当TDA4836AJ供电部分有问题(忘了是D供电还是双供电了),场下半部分供电和反馈查一下吧

网友:
就是TDA4863AJ虚焊,飞利浦的显示器,底下不是铁板的话都爱出这个问题。要光线足够才看的见虚焊,脚上有圆圈的就是虚焊,直接补焊就行了。

网友:
可以把场块及周边元件都加焊一下.

网友:
排除虚焊和4863AJ和散热片短路外.可以直接更换4863AJ这种IC很容易出现内部接触不良这种问题.

网友:
斑主的回答就是厉害,我都遇到过   搞了半天才查出来

网友:
今天更换TDA4863AJ正常了,这样的故障很容易误导我们,认为是哪里有假焊,长风版主分析的很正确,是DA4863AJ内部接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