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500死机

楼主(2009-07-18):
"方正A500 死机 蓝屏 断电 装不了系统
说进不了系统,装系统会死机蓝屏,没有跟我说断电,于是我就先试试果然如客户所说的问题,接着我就先扫描硬盘看是否有坏道,结果没有,于是换了内存开始装系统。系统装完第一步后死机了,接着就蓝屏,于是我就用安装版的装,装了一大半吧,啪!断电了,因为我换内存时就看过风扇是干净的也可以转,还是迅驰的1.6、2M 400  的CPU,应该是不会时风扇问题,再换个版本低的再装死机了,我就去量所有电感上的电压发现都有,再摸摸CPU风扇很烫,换迅驰CPU装系统,一路是OK 测机3小时没问题,奇怪的是我装好系统后再把客户的CPU装上测试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也没出现断电,死机,蓝屏!"

网友:
值得学习,我第一次看到这种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内存的问题,装系统时要求内存比较高,而且CPU不一样,内存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
可能是原cpu针脚接触不良,从新拔插后正常。

网友:
认可接触不良

网友:
CPU座虚焊了,,,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