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I/O的问题

楼主(2009-07-18):
又一块技嘉845的板子,用的是I/O 8712F-A

上电测试能点亮机器,但是鼠标键盘都不管用,然后发现I/O 8712F-A发烫,然后就搞了几个I/O 8712F-A换了一下,但问题也就发生了

换完IO以后,板子点不亮了,端接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不过电了

问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换的I/O 8712F-A也是坏的啊,我都换了两个了

网友:
技嘉板子得用技嘉专用IO,带gb的

网友:
查查焊接个点是不是连一起了

网友:
技嘉的开机电路也是特殊的。I/O芯片必须是技嘉专门的。不然就算换上了。没多久那I/O又会烧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烧倒是应该没有烧,就是开不了机

NND,还要重新发几个用

网友:
技嘉真讨厌,要么就干脆型号不要一样,搞得我这新手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