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945PL天尊版通病

楼主(2009-07-18):
HASEE945PL天尊版通病:表现为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CPU不工作,观察板卡后发现PCI-E插槽下边有两只或四只1000UF/6.3V电容鼓包,更换时连同旁边的RT9202一起更换即可。

网友(2009-08-22):
神州的主板只修过两块,都是北桥到显卡槽这间两三个电容冒顶。。。。。。。

网友:
我手头有这一样的主板,现象与你说的一样,测CPU无主供电,但是你说的这电容并无异常。

网友:
貌似 HASEE 915PL 天尊版也有这个毛病,今天有三块板都是这个问题,有几个电容坏了,两个场管的控制脚没电压,由9202控制 ,是偶然还是巧合,锅灰!!!???

网友:
9202坏得N多

每次看到这张板就第一反映看9202挂了没有

网友(2009-11-07):
谢谢分享。我的是换完电容可以开机,但开机两秒自动关机,不断电源无法开机,换RT9202后一切正常

网友(2009-12-16):
就是呀!修好多都是这个样子,换了9202 和电容一切正常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