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idu了一下,怎样组双通说法不一,特来向高人请教!

楼主(2009-07-18):
baidu了一下,对于怎么样组建双通道,说法很多,差别也很大,我是越看越不明白,所以特来向硬件达人请教:
组双通是不是要求两条内存:
1、一样品牌;2、一样频率;3、一样大小;4、一个批次;5、必须是行货;6、一样的颗粒;7、都是单面或都是双面。
等等吧,反正条件很多,但实际上符合什么条件才能组建双通呢,请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
相同容量,插倒颜色一样的两个内存槽里就可以

网友:
除了第五项
别的选项有几项符合了别的肯定是一样的
水货一样用
参数相同的条子插到同一颜色的插槽即可
个人觉得性能上的差别对普通用户来说感觉不到
更多的人是喜欢单条2G
而不是2条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