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问题

楼主(2009-07-18):
无线蓝牙鼠标,用着用着,左右键就不灵了(只能点刷新,其它都点不动),但能移动,过一会又能用了,但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后重装后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电池有点不,还有有干扰不!!距离问题

网友(2009-09-03):
看一下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池的电不足了.

网友:
我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唉不要用无线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