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A22E

楼主(2009-07-18):
A22E出这个,,是那里坏掉了,,网指点
求助

网友:
网卡拨掉,继续报错的话加焊下南桥

网友:
已搞定,,拔COMS电池后OK

网友:
这个现象我见过是PCMICA芯片出错,换芯片就可以

网友:
PCI 插槽设备有问题

网友:
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bios电池哪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