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修的头痛

楼主(2009-07-18):
为什么我修的内存的,修好的内存用RST测了正常的,用个三四天后,总要出现死机,蓝屏,或其它一些不正常,唉,修的没信心了!

网友:
是不是天气热了?

贝贝 -2 胡批

网友:
你是换的颗粒。。还是加焊。。
来的时候什么故障?

网友:
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情况,得知道原来是什么故障,能具体说一说吗?

网友:
SPD的问题吧

网友:
迷茫期过了就好了

网友:
初修内存的通病是虚焊

网友:
可能是颗粒不兼容或是焊接质量不是太好。。。。

网友:
1  尽量用同样的颗粒进行代换,否则容易出现兼容性问题.还有就是要严格遵守代换规则.
2  修好的内存不要用RST做测试,用MEMTEST+86来做测试,尽量测试时间在一小时以上.
3  修好后最好用Intel的板来测试系统,目前发现VIA的板对有的内存兼容性不是很好.
4  当然还要确定的一点:你用做测试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必须正常.而且建议安装一个绝对干净的系统做测试用.经常的更换和安装系统也会造成某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5  最后说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内存都能修好的!总有那么几条内存怎么修都有问题,具体的自己看着办了.现在的内存是白菜价,在考虑挣钱的同时也考虑下价值.

网友:
1  尽量用同样的颗粒进行代换,否则容易出现兼容性问题.还有就是要严格遵守代换规则.
2  修好的内存不要用RST做测试,用MEMTEST+86来做测试,尽量测试时间在一小时以上.
3  修好后最好用Intel的板来测试系统,目前发现 ...
引用 网友A:

对于非虚焊类的兼容 性故障,可以换用其它的软件测试。不要永远的RST。MEMTEST86
+原版不直观,可以使用从晶霖流出的JACKY版的。这样可以直观查出兼容性问题。不一定非要做老化试验。
一些2000年左右出产的双面256,在我手里也成了永远修不好的死条。

网友:
对于我上面的话,要补充一点:MEMTEST+86是在修好内存以后做稳定性测试用的,而不是用来找坏的颗粒的。
就我使用过的内存测试软件来看,MEMTEST+86是最能挑出问题的,有的RST找不出的错误它都能找出,但是显示不直观,所以我找颗粒还是得用RST,有时候一次找不出问题的,还得再扫几次。

网友:
摸摸和 贝贝 说的太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