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显卡显存的定位。。型号为FX5700 ultar

楼主(2009-07-18):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EBANK_1 ERRORS
------------ ---------------- ----------------
FBA[31: 0]               0                0
FBA[63:32]               0                0
FBC[31: 0]         4719709          4714430
FBC[63:32]         4719753          4717547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网友:
C通道显存全部出错。。
个人经验这卡就是GPU空焊。

网友:
地址线  问题  核心虚的大

也有坑核心损坏

网友:
GPU,GPU空焊

网友:
先加焊 试试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换C通道首位显存 或者把首位和另一片调换下

网友:
如果没有GPU或显存换的话可以关闭第二组显存或关闭C通道

网友:
它的排位是的5600XT一样的排位,你修个5600就识得5700的排位

网友:
麻烦LZ看看你这款显卡如图中两贴片三级管的型号(或上张可看清标识的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