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SE主板测不到IDE设备

楼主(2009-07-18):
我手上有块华硕P4P800 SE主板一上硬盘或者光驱就死在检测IDE设备那里
不上IDE线硬盘还可以转,接上IDE线连硬盘都不转了,IDE接口复位电压是1.2V
这样的是不是南桥坏了应怎么检修
IDE设备
华硕P4P800 SE主板

网友:
查复位电压戓检查主板上是否掉零件.我有一次维修经验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