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MYSON ISP软件不能读出MTV312M64的程序

楼主(2009-07-18):
我用了双杰兄弟发的可读可写的MYSON CENTURY ISP 2.5A出现下列问题

意思好像是说目标没有退出
而有的兄弟读MTV512M64却可以

网友:
如果你的原文件有读出方法,请参见读出方法并一步步操作可以成功。不过英语要过关。

网友:
没有玩过这软件,主要是英文水平不行,不敢去做实验,怕弄出大问题!

网友:
这主要看MCU是不是烧了一段BOOT程序,如果原工厂有写这部分程序在MCU里,就可以把MCU的程序读出来,没有没有加就读不出来,再说,读出来的程序保存下来一般是不正确的,基本上没什么用,在维修时一般都是校练程序是不是正确,以了解程序是不是乱套了

网友(2009-12-03):
是不是线没有连接好哟

网友:
MTV312想通过普通液晶编程器读取数据成功率只有5%左右,必须要借助3000U一类的通用编程器,MTV512就无所谓了,都能读取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翻译过MYSON ISP的使用指南,里面有明确的答案
这个取决于MTV312与MTV412,MTV512特性不同,MTV312属于软件ISP,后两者属于硬件ISP并同时支持软件ISP,针对于软件ISP的则要求MCU内部必须有引导码,用户可以自定安全码,硬件ISP则不需要引导码,安全码是固定的,所以在对MTV312读取数据必须确保内部有引导码并且知晓当初MCU设定的安全码值才能正确ISP读出数据,否则就会出错或者读出的数据也是无效的!!!关键一点在使用指南里面指出,只有软件ISP才可以读出MCU内容,这个与MTV412,MTV512的硬件ISP并不冲突,因为二者是同时也支持软件ISP的~~我的见解希望能给你一点帮助~~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翻译过MYSON ISP的使用指南,里面有明确的答案
这个取决于MTV312与MTV412,MTV512特性不同,MTV312属于软件ISP,后两者属于硬件ISP并同时支持软件ISP,针对于软件ISP的则要求MCU内部必须有引导码,用户 ...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这个说法,没有厂家的安全码是很难读取NTV312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