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GPU坏还是显存坏.ati9700 mobility 64M

楼主(2009-07-18):
Rage6 NP detected.
64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Memory Interface Data Test                          : PASS
[2  ] Memory Interface Address Test                       : PASS
[3  ] Fill ALL memory then read                           : FAIL
    Error ID 0TB021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2 15 MDB0 12 15

[4  ] Read-Modify-Write                                   : PASS
[5  ] Micro+Macro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T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 5 6 10 11 12 13 14 ... MDB0 4 5 6 10 11 12 13 14 ...

[6  ] 32-bit Z tiling write                               : FAIL
    Error ID 0TC007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3 4 7 8 9 10 11 12 ... MDB0 3 4 7 8 9 10 11 12 ...

[7  ] Byte swap z32 read                                  : FAIL
    Error ID 0TC020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12 15 MDB0 12 15

[8  ] Micro+Marco alignment write                         : FAIL
    Error ID 0TC052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5 6 7 8 9 10 11 12 ... MDB0 5 6 7 8 9 10 11 12 ...

[9  ] 16-bit Z alignment read                             : FAIL
    Error ID 0TC057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2 3 4 5 6 7 8 9 ... MDB0 2 3 4 5 6 7 8 9 ...

[10 ] Basic solid rectangles                              : PASS
[11 ] PM4 T3 Indirect buf                                 : SKIPPED
[12 ] Line slopes/dir/P/solid                             : PASS
[13 ] HOST_DATA/<f,b>/M2L                                 : PASS
[14 ] HOST_DATA/color                                     : PASS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先从显存入手。。

网友:
搞不好 就是板子问题

先加焊下 然后在更换显存看看

网友:
哦   那我先试试   有好消息在回来 ...

网友:
可能是GPU假焊,移动版好小显存坏的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先焊下显存,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