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换C5707后不到一分钟又烧毁

楼主(2009-07-18):
开始是灯不亮,经检查,发现烧了一个C5707,还有一个保险,PF801,换后接上电脑,还不到一分钟,又黑屏了.打开仍然烧一个C5707和保险,而且这回将Q805也烧了(因为我换的是一个4A的保险)

每次都烧一个C5707,而且另一边两个C5707都是完好的

网上有人说可能是高压变压器的问题,谁修过这种机器,麻烦发一个变压器和灯管(带支架)的淘宝链接过来

网友:
两只一起换,加焊电容,变压器

网友:
参数要一样,不然其中一只会发热

网友:
这一般是在两个C5707中间那个电容虚焊造成的,重新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换过C5707后马上就烧了,9024也换过了,电容也加焊过

网友:
两只都换了,4楼说的对,确实是电容虚焊了,所以电容也重新焊过了,还是不行,上上去没一会儿就烧了

网友:
估计是中间的这个电容也坏了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的短路你没查到。电感也有可能坏的,先找个高压条代换一下。再查。

网友:
查起来还真麻烦,而且我这里买件又不买不到,都是从淘宝上发的,现在我已订了一块板子了

网友:
中间那个电容也容易坏,看看鼓了没有?这个电容不好买,我上次去深圳看到了,买了1大包,10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