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的MS-7024主板坏啦

楼主(2009-07-18):
开机南桥就热,原因是供电错误,处理办法,更换ms-6+ 就可解决,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开机北桥发热,而且CPU也烫手,解决办法暂时没找到,请期待。。。。。。。。。另有图纸需要的

网友:
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

网友(2009-09-24):
问下楼主有没有解决 先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  也是北桥发烫  很汤  测北桥上的电容电压有三个电容的没电压(本应该有一点五伏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