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07-18):
主板一插上电就自动开机 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不跑码 ?请问该从哪下手检查
主板诊断卡
复位灯常亮

网友:
由于是自动开机,建义先查开机电路~~~
比如说IO等~~~

网友:
肯定是IO有问题啦~你试下把IO换了吧~

网友:
先修开机再修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