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又见华硕K8N!急!急!

楼主(2009-07-18):
今天又接了个华硕K8N,和前两天的一样:还是主板不复位,没有CPU核心电压,内存供电:1.25V,2.5V。AGP 1.5V,ADP3166的电源管理芯片,换了3168和3180后情况还是一样,驱动IC3418K也换过,上下管也拆下来量了,没有问题。查3166PDF得知11脚EN应有1.25V电压,可问题主板没有1.25V,跑线路进NF3 250 的南桥,中间什么也没有。24脚有12V电压。
会是南桥的事情吗?
有修过这类现象的兄弟们给个思路!先谢了!

网友:
已经解决:先做下自我检讨:修主板不认真!以后要更加注意了!
经过认真检查后发现Q25管子有问题,换后解决问题。Q25,Q26是给南桥的一组供电,南桥供电不正常,肯定给不了3166EN脚电压,EN脚没电压,3166就不工作,从而没有CPU核心电压。另一个同样的主板换Q25后可以复位,但是CPU不过,测核心电压1.0V,观察发现板子上的3166被我换成3180了,换回3166后不复位,3166有异响,确定3166被我弄坏了,换3180后,电压0.9v。
结论:K8N,Q25容易坏,原厂采用9916H。
3166不能用3168,3180代换

网友:
这样的帖子好贴 LZ 修版技术好、无私奉献啊
感谢  特别3166不能用3168,3180代换 这个有用

网友:
Q21 和Q25容易坏可以说是通病了。桥的核心电压都没有检测真算是粗心大意了。桥没有工作电压就不会发出VCORE_EN给VCORE。VCORE当然就不会工作了。所以说不要动不动就先修VCORE。要测量工作条件。

网友(2009-12-22):
你的结论怎么和我两样 我是哪天没事特地测试 3166 3168 3180 这三者在这个主板上都行

网友:
维修要细心  这也是个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还有就是楼主敢承认错误  谢谢分享

网友:
有过相同经历^_^! 3166确是不能用3168,3180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