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白屏

楼主(2009-07-18):
我这有台明基FP71G+ 的显示器 一插电源就白屏,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按开关键无反应,用通用驱动板测试屏是好的,怀疑驱动板有问题,各位大大接下来该怎么解决呢 ?》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没人啊,各位大大们来帮忙解决

网友:
更换驱动板喽

网友:
屏线和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卖给我好了。不要修了。QQ 1204513669

网友:
换驱动板就行,刚解决了和你一样的机子一样的问题

网友:
白屏就是屏没有工作,像你种情况,先查驱动板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BENQ19寸液晶显示屏。灯长亮不显示。怎么解决

网友:
换驱动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