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60E 电池充不了电,怎么办

楼主(2009-07-18):
我的THINKPAD R60E 电池充不了电,图标总是闪,电池容量又显示是100%,拔掉充电器,就没电了,直接关机,大家有什么好主意没

网友:
你测下电池板的门限电压,看看是不是电池块坏了。呵 呵,一般换电芯就好了。

网友:
芯片坏了   拿维修店更换

网友:
拆开电池
看里面的保险吧
F开头的

您是榆林哪里的?
我在榆林搞石油打工了好多年
Q:2755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