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95FT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09-07-18):
外壳上的型号为LG未来窗795FT,外壳后罩上另外写着型号:FB795E-UA

使用中突然没有绿色,后来拔掉信号线(把插头从显卡上拔下),显示器显示的蓝色正常,红色带有一点粉红的感觉,绿色部分变成了黑色,确认为缺绿色

拆后盖测80V正常,红抢和蓝枪为50V左右,绿枪75V

断电测红绿蓝三枪对地电阻,大约为200多K,再测三枪信号的IC304的6,7,8脚对地电阻大约为40K左右,再测IC304的1,2,3脚对地电阻,发觉2脚电阻较其他两脚严重偏低不到1K,而其他两脚大约在10K左右,再测接1,2,3脚的电阻另一端对地电阻,发觉2脚那端接近短路,焊开2脚电阻那端的一个接地的电容仍然接近0欧,焊开IC302的15脚后对地电阻升高,测IC30215脚对低电阻接近短路,而其他基色信号的14脚和16脚对地电阻和15脚明显不一样.

判断IC302损坏,型号为LM1267NA,谁有该IC资料啊?或者有没有应急的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说明下,从电路板上看,IC304应该是三个视放管的集成,678脚应该为C极的信号输出脚,123脚应该为B极视频信号输入脚,IC304的14,15,16脚应该是视频信号的输出脚,其他的就看不清楚了

网上查不到IC304的资料,型号大概是LM1267NA

有知道的上来冒个泡啊,谢谢了!

网友:
LM1267NA    这个心片应该买的到的啊
   这心片好象带菜单的

网友:
LM1267NA    这个心片应该买的到的啊
   这心片好象带菜单的
============================
这个....是不是只要把芯片换上去就好了,别是要输入程序啥的吧?

网友:
LM1267NA这种集成块需要有一样的型号,包括后面的字母,我碰到过一台联想的,视放块坏了,找不到一样的,最后找了一个前面一样的,后面字母不一样,结果菜单是乱码,不过可以用。
LM1267NA/LM1269宽带视频处理电路
这是在显示器维修实例中找到的。你可以找一下LM1269代换一下,试一下。